健康
S7200高速计数问题

楼主(2012-09-23):
224XP 能否记5V的差动脉冲,有个项目要反馈脉冲,但是是差动 AB相的,不知道能不能行

网友A:
差动脉冲肯定接受不了;貌似把它当成普通接点(取用某一根线)可以接上,但我没有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动脉冲肯定接受不了;貌似把它当成普通接点(取用某一根线)可以接上,但我没有试过。
[attachment=92876]
多谢版主捧场,我也是在一个地方,忘了是哪了,看到好像是能接收差动脉冲,才有次疑问,明天问下台达的技术,看看B2的伺服能不能输出24V的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