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辨别三菱PLC是否是正品

楼主(2012-09-23):
现在山寨PLC的仿真技术能以假乱真。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辨别方法没有

网友A:
以前我在论坛上发过靠编程口的形状来识别,结果造假的很快就改进了。
以后我不敢再发布如果识别真假的贴子了。
不过真假对比,仔细看,区别是有很多的。

网友B:
电路板还是可以辩别的、再仿也有区别的

网友C:
仿得不支持有的指令,仿得加密后,不能用常见解密软件解密,仿得用的主芯片基本都是马路货,fx已经不生产了,fx现在如果你买到了全新的,一般都是仿的,仿的电源板一般不会用日本电容,
,仿的大多数不支持sfc编程,你写个sfc直接灌进去,
zsh340

网友D:
如果用过的话,只要仔细看还是能看得出来。就是从外表方面都能分出来。假的外表粗糙的很、、、、、

网友A:
3楼所说的有一点不对:
FX0 FX1 FX2 FX0S FX0N 这些没生产了,也不会有仿的
FX1S FX1N还在生产,仿这种的很多
FX2N主机没有仿的 FX3G主机目前没有仿的
FX3U据说已经有仿的了
FX3G FX3U还将一直生产,FX2N要生产到今年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