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请教 批量读取指令!

楼主(2012-09-23):
三菱PLC 请教 批量读取指令!
三菱PLC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指令? 假设当:M0 -M100其中有一个中间继电器为1时,M101就输出1 !不管M0-M100中有很多为1时,M101就是1! 当M0-M100都为0时,M101为0~ !

楼主:
用一条指令读取!

网友A:
一条指令好像实现不了。
能完成这个功能的SUM、CMP、比较等都要几条配合实现。

网友B:
异或 xor
龙芯

网友C:
用|[D> K8M0 K0]| ------- (M101)
[D> K8M31 K0]|
[D> K8M63 K0]|
[D> K1M96 K0]|
下载积分:+5(yangjiejie) 好人!
技术源于不断自我提升,人品奠定明天是否能够成功。
只要我接手的项目,我一定会帮您进行到底

网友D:
四楼就可以
上班=上坟

楼主:
感谢四楼的朋友!问题己处理!

网友E:
D>K25M0 K0 ---------M101 这样子不会更方便吗?
龙芯

网友C:
D> K8M0 K0-------( M101)中的D>是32位的2进制,所以K8M0算下来只能是32位,你如果按开
K25M0算有100位的2进制指令吗?
技术源于不断自我提升,人品奠定明天是否能够成功。
只要我接手的项目,我一定会帮您进行到底
龙芯

网友C:
另外8楼的朋友你是做工控的吗?不知道不要误导别人
技术源于不断自我提升,人品奠定明天是否能够成功。
只要我接手的项目,我一定会帮您进行到底

网友F:
應該用D<> K8M0 K0指令才行,不然最高位ON后等於-1,沒辦法執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