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怎么写MODBUS协议CRC的计算程序

楼主(2012-09-24):
我想用三菱的PLC和变频器和张力控制器做通讯,两种设备都支持MODBUS485协议,但是不会算CRC,按照网上说的步骤用手算也算不对,请问怎么才能计算这种效验码啊??

网友A:
三菱FX3U上有CRC指令,你不用算的!

楼主:
我用的FX1N的PLC,在网上找到了相关的程序范例,但是是2N的,里面的ROR指令1N不支持,不知道怎么代替,有人能教教我吗??

网友B:
这个不会哦 还在学习中

网友C: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D:
用3U的吧,直接调用
或者用FX3U-485ADP-MB这个模块,性能稳定,并且官方认可的,自己搭建的不一定稳定,官方也不认可,这个模块超级简单,你根本不用编程,就可以直接读取寄存器里面的数值,价格也不贵,几百块钱,用这个超级划算,不明白的可以给我留言

楼主:
CRC的程序已经搞好了,8为数据的设备已经能通讯的上了,但是现在有个东西是16位数据的,怎么都通讯不上,求各位高手帮忙啊

网友E:
既然你说8位数据的处理已经可以通讯,那就把16数据分拆为两个寄存器下八位数据,问题回到8位模式的通讯不就可以了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