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4):
LD M800      OUT M8161
LD M8120    MOV   H6F D10
LD X0     RS D10 K5 D50 K0
LD X1     PLS M0
LD M0    MOV  K31 D10
                 MOV K32  D11
                 MOV K33  D12
                 MOV K34  D13
                 MOV K35  D 14
                 SET M8122

以上程序是什么意思,请大师指教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是FX的发送数据指令:把D10开始的5个数发送到后面D50开始的n个位置内,但你的n=k0,所以程序不执行接受。这条指令写成这样是没实际意义的。因为没有数据真实传送。
是的,后面还有程序,愿意告诉我联系方式吗,我想请教你一点问题。万分感激。

网友B:
第一句是8位通讯模式,应该ld m8000 out m8161,整个程序通讯可能有问题

网友A:
你的程序要打包发上来,我可以帮你解释下上边你的问题,你只是几句几句发,不好回答。你的PLC是和什么进行数据通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FX的发送数据指令:把D10开始的5个数发送到后面D50开始的n个位置内,但你的n=k0,所以程序不执行接受。这条指令写成这样是没实际意义的。因为没有数据真实传送。

是将D10开始的5个数发送出去(现场智能设备);D50是准备接收设备应答的数据,K=0代表接收为0位也就是不接收。
这样的程序说明PLC只管发号施令,不管命令执行情况。特定场合还是有实际意义的。
是的,我只要往一个DTU数据传送单元发数据,不要接收数据的,愿意留一个联系方式吗?
zsh340

网友D:
楼主应该多看看编程手册,这是RS80串行通讯指令
这条指令的作用,就是PLC只发送数据到与PLC外围联接的设备上
是的,我只要往一个DTU数据传送单元发数据,不要接收数据的,愿意留一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E:
这是一个RS串行通讯咯,无协议通讯,8位模式,10进制数传送,可以看看手册咯,上面有例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