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4):
在十多个工位的大圆盘自动装配机械中,当在自动运行中出现故障,大家是如何处理急停信号和复位信号的,考虑到如果按复位,将所有元件恢复到初始状态所造成每个工位滞留的产品变成不良品,所以不能在直接按急停或复位按钮,将所有元件恢复到初始状态,各位高手是如何处理这两个信号

网友A:
建议你用绝对位置模块或这是专门的转盘控制器,就不存在你说急停找原点复位等问题。紧急停止之后他位置一直记忆,无需找原点。

网友B:
做这样的机械的人是猪头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做这样的机械的人是猪头

这个话怎么讲?貌似这种设计现在还是很多··
我来说说我做的转盘怎么处理复位和急停的!

复位,处理一些气缸,感应器这类检测机械到位状况的故障,我主要做的是气缸。泄气排除故障,上汽,继续完成下面的动作!
急停,非必要的情况下紧急停止!泄气,断电····

上面是个人看法,我也是菜鸟···同样请教!

网友D:
还可以这样处理:急停后复位时弹出一个画面,画面上做几个选择,例如取出故障位,忽略故障,继续做下一个工位(不影响工位完成情况下)等等,处理掉故障后就可以继续动作了
  • 下载积分:+5(yanzhi2008) 好贴!

网友E:
    我也做12工位装配机  也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F:
    大家的意见都不错,学习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用绝对位置模块或这是专门的转盘控制器,就不存在你说急停找原点复位等问题。紧急停止之后他位置一直记忆,无需找原点。

    好建议
    不断向前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还可以这样处理:急停后复位时弹出一个画面,画面上做几个选择,例如取出故障位,忽略故障,继续做下一个工位(不影响工位完成情况下)等等,处理掉故障后就可以继续动作了

    好思路。
    同时发表一下关于在使用“回原点”时的关于“急停”和“复位“的一些想法,急停的使用时在出现不可预知的具有危害性的故障时使用的装置,出现这种情况机器应马上停止,如果是惯性大的机构应该有断电抱死机构来实现”急停功能“,这个时候出现的问题都应该在处理完故障之后,使用“复位”让机器恢复到初始装态。同时不要把“急停”和“暂停”,“复位”和“启动”给混淆了,一点个人意见仅供参考,不妥之处请海涵。
    不断向前

网友D:
    有一款每次固定旋转一定那个角度的马达装置,角度可按需选择。转盘上方一般为气缸,急停时复位气缸而转盘是不动的,等会跟转盘撞击的部件复位后复位急停按钮,转盘走到应走位置。这款装置是不需要回远点的。一般装盘设备速度都不会太恐怖,通过调整同步轮比例调好合适速度就可以了。

网友H:
    用分割器,在程式中可以用位移指令控制  然后写记忆程式记住每个工位。 如果特殊需要 可以在分割器上加装绝对值编码器或绝对式角度器。

网友I:
    我做过20个工位的组装机,用的绝对式编码器,各个工位的动作由角度控制,出现故障时只是主轴电机停止,其它都不复位,这样不管出现什么样的停止,组装的半成品,完成品都不会乱。

楼主:
多谢大家参与讨论,

网友J:
只要设置一个手动的换位信号,复位后手动将转盘调到目标位置,开始继续操作,还有就是急停复位后先找参考点,找到参考点再运行到急停前目标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