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2-09-24):
我单位有一75KW西门子变频器控制柜在运行时柜子上的电流表指示波动大不知为何?请老师给予指点
火石
363007204@qq.com

网友A:
问下你的75kw电机是否频繁启动或更换频率,是的话电流波动大正常,不是的话应该差原因?

楼主:
不频繁启动,因为是控制锅炉风机

网友B:
变频器是什么控制模式?

网友C(2013-04-25):
参数里用变转矩模式

网友D:
风机的话应该是用的变转矩控制,属于平方转矩负载,这个很难说要看现场情况,我们单位原来有台厨房新风机也出现过变频器过流跳闸,后来查出来是轴承坏了

网友E:
正常 它是根据负载的变化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