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2-09-24):
那位高人接触过三菱MR-J2S-350B-S041U703的伺服驱动器,我用MELSERVO软件通讯不上,不知道什么原因,能指教一下吗?

网友A:
驱动器坏了,
软件问题
通讯线问题
设置问题。
zsh340

网友B:
楼上的师傅已经说出了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

网友C:
还有通信驱动没有安装好,

网友D:
硬件应该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应该要看看通讯参数的设置。

网友E:
驱动器坏了 有可能,但出现的可能较少
软件问题 这个可能较少
通讯线问题 记住要用QC3R0R2
设置问题 在软件里也就是COM口的选择,这个问题也很常见
补充
如果是64位系统,或者WIN7系统,有可能是软件和系统不兼容
如果是USB转接的线,USB驱动没装好是最常见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感谢大家给出的意见,因为我的软件与J2S-A的和J2S-B的都通讯正常,所以我怀疑该驱动器为厂家定制的驱动器,不知道大家知道不,该驱动器用于松下贴片机上。

网友E:
有特殊后缀的的确是定制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