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驱动器

楼主(2012-09-24):
我现在在安装台达的伺服电机,型号是 ASD-A0211-AB 。伺服电机是200W,编码器的接线只有7根线,以前安装的都是9根线的,不知道7根线怎么接线。
有高手能指点一下吗?
先谢谢了
龙芯

网友A:
編碼器接頭
9PIN公頭 9PIN快速接頭
4----------------------------1
5----------------------------4
8----------------------------7
7----------------------------8
鐵殼---------屏蔽------------9
技术源于不断自我提升,人品奠定明天是否能够成功。
只要我接手的项目,我一定会帮您进行到底

网友B:
用户手册上有的.
如果你不用手册就能把线接好,那你就不用来这里问问题了!
龙芯

网友A:
别人是不懂才来问的,你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不要在这里教育人家好不好。
技术源于不断自我提升,人品奠定明天是否能够成功。
只要我接手的项目,我一定会帮您进行到底

楼主:
谢谢,我就是看手册没有,才来请教的

网友C:
同意三楼观点,想帮就诚心,不帮请在旁边保持安静

网友D:
楼上很多同学,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

网友E:
同意三楼观点

网友F:
呵呵,看安装手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