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smart700触摸屏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2-09-24):
smart700触摸屏怎么通过PLC切换画面.PLC---CPU224
请提供详细的操作步骤,谢谢!

楼主:
问题找到解决方法了,不过对报警不太了解了。

网友A:
楼上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在连接的区域指针中定义变量,然后向这个变量赋值就行了

网友A:
可以说的再详细点么, 不太明白

楼主:
解决办法,在连接的区域指针中定义变量,比如定义VB10
并在变量属性中定义为换画面
通过PLC程序在VB10中赋植,数值对应画面号即可
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B(2012-11-08):
又学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