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 10进制怎么改16进制?

楼主(2012-09-24):
我怎么能把寄存器里面的数由10进制转换为16进制,这样可以转换吗。请赐教,万分感激。

网友A:
当然可以转换,但是不知道你转换结果做什么用???要怎么用?

网友B:
是要BCD指令吗?
zsh340

网友C:
可以直接输入16进制或是10进制数,其它的除外,如BCD等等。
如,K5-----就是10进制数
H5-----就是10进制数
K10------就是10进制数
HA-------就是10进制数

网友D:
我記得選單裡面就有一個是直接切換10進制和16進制的選項
選10進制的就是1~10
選16進制的就是1~0A顯示,找找看吧~~~

网友E:
可以不用改的啊,你可以直接以K或者H来代表啊,实在想转,你可以先把十进制转成BIN码,然后通过HEX指令转化成16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