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解释

楼主(2012-09-24):
M8002-MOVP K0 K5 MO什么意思
自动控制

网友A:
把 K0传送到达M0 M1 M2 M3 M4 M5相当于复位m0---m5

网友B:
引用楼主q1a2z3于2012-09-24 16:27发表的 程序解释 :
M8002-MOVP K0 K5 MO什么意思
这程序应该贴图出来:
LD M8002
MOVP K0 K5M0
其实MOV可以不用脉冲型指令,因为M8002只是运行一个周期。
程序意思为:
在PLC从Stop到RUN时 ,复位M0~M19这20个位
K5M0 代表首地址为M0,数据长度为K5×4=20位。
Regards

网友C:
一楼错啦,二楼威武。。。。
上班=上坟

楼主:
谢谢指点正在学习
自动控制
zsh340

网友D:
楼主为什么不花点时间去好好看看编程手册呢?

网友E(2013-02-18):
二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