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PLC、变频器的自动门控制系统?
爱家爱china

楼主(2012-09-24):
谁做过PLC、变频器的自动门控制系统? 求控制思路?最好有图纸参考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A:
我以前做过···不知道你那边的自动门是什么工艺
我的台达PLC+变频器
爱家爱china

楼主:
是基于PLC、变频器的自动卷帘门控制 现在主要有一个压力检测 就是当下降的时候 下面光电开关 坏掉 压到人活着物体了 自动上升的

网友B:
是防撞开关吧,旋转门上都有的。防止夹人或撞人。
爱家爱chin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防撞开关吧,旋转门上都有的。防止夹人或撞人。
不是防撞开关 就是一个检测压力的 2公斤左右

谁做过PLC、变频器的自动门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