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4):
  要做一个全伺服的铜管校直机,用差动传感器检测铜管是否有弯曲 现在有两个问题 第一差动传感器怎么使用,假如差动传感器检测的范围是0.05mm-10mm 然后伺服电机矫正,现在每个铜管的完驱动肯定是不一样的(假如第一根铜管弯曲度是1mm,现在不考虑铜管回弹,那么伺服电机就矫正1mm,第二更铜管弯曲度是2mm,伺服电机矫正2mm,底3跟 第四根一次类推),用什么方法控制伺服电机准确的 矫正,是不是得键一个数据库 把这个范围内所有的数值全写进去,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这个程序应该怎么写,plc 伺服 触摸屏 驱动 准备全用台达的 以上全是我的设想,哪有不对的希望多多指点,不知道我这样说够不够详细 希望高手多多指点

网友A:
校正就用模具校正就可以了,何必这么麻烦。伺服电机拉动铜管的同时,几组滚轮上的模具转动校正。
朝花夕拾

网友B:
楼上说的正确,使用多组滚轮进行上下左右进行校正不就行了吗?

网友C:
左右各三只滚轮。
上下各三只滚轮。
一字排开对管进行校正。

楼主:
也考虑过用滚轮的 滚轮的是能找平了 但是铜管回弹这个就解决不了了 用伺服电机 我们考虑是矫正一个点 矫正到水平+回弹 用3个差动传感器 铜管长度大概700mm

楼主:
我们这个铜管是做长号的拉管 要求非常高 铜管里面得放一个活塞 差不点都不行

楼主:
还有关于那个程序怎么做 希望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D:
呵呵,我现在要改造的校正设备和你的那个差不多,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我初步想法是用光栅测微传感器加数显表,数显表存储用户数据,比较后变送输出给PLC,PLC控制步进控制器,现在是这个想法,不知道行不行,还有就是用差动变压器

网友E:
薄壁管校直如精度高很困难,不如用冷拉加工,既保证了内孔精度又保证了直线度。
还是请机加工来解决效率高。一般小油缸管都用冷拉管。

楼主:
我们初步的设想是用差动传感器检测(进口的很贵一个1w)一个主伺服  一个旋转的伺服 可能还得加一个 触摸屏显示数据 现在那个数据库优点问题 方式是有 就是太笨 不知道有没有简单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