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請教用PLC+溫控器+可控硅控制加熱?

楼主(2012-09-24):
請教各位高手,怎麼用PLC控制可控硅在規定的時間內加熱到規定的溫度呢?比如給爐膛加熱,先用一個小時加熱到500度 在用2.5個小時從500度加熱到800度,然後恒溫在800度1.5個小時,請問怎麼實現?

网友A:
PID控制,温度传感器看你是电流还是电压型,我建义使用电流4-20MA的,温度传感器根据温度范围进行选择,温度可以在PLC内部运算。。。。。。。。

网友B:
用脉冲控制可以实现时间段的加温和保持,而且相当精准

网友C:
不需要PLC,有的温控器本身就有有时间梯度控制。我以前用过成都产的,可以设定8个时间段和升温速率。

网友D:
你要加热的物体每小时需要多少消耗热量,选择合适的电加热功率,用PLC进行控制加热的输出%比,这个需要设计计算,plc设计程序都简单,关键你要算出每小时用多少热量来选多大的加热器

网友E:
专业大功率大电流加热可编程控制设计,有需求请电:18319052662 QQ 1315121555 覃先生

网友F:
对的,只需要一个温控就可以了,不用考虑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