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C-MFS13B 伺服电机说明书,

楼主(2012-09-24):
那位有三菱HC-MFS13B伺服电机说明书,或者编码器线色代表的含义?

楼主:
邮箱
dingmiaoxin2011@126.com
烦请帮忙

网友A:
到三菱官网去下载,编码器线不要看色标,看端子上的注解,串口编码器就几根线,AB相,工作电源,绝对的还有记忆电源,然后就是屏蔽

网友B:
解决就好,编码器的接法,在驱动器手册上也有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