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还要麻烦大家给解释一下。 在这里先谢谢了

楼主(2012-09-24):
LDM8002
MOVP K2 K8M0什么意思
自动控制

网友A:
意思是上电后,把0000 0010写入以M0为首的8个连续的继电器中。M1置位
下载积分:+3(ymmfa) 好人!

网友B:
这个指令其实可能是有点问题的,K8M0应该是双字,用DMOV为妙,其实用H2比用K2会更好理解些,把K8M0看成是双字节的16进制数,由低到高为分别对应M0至M31
下载积分:+5(ymmfa) 更准确

楼主:
谢谢了
自动控制

网友C:
二楼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