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触器自己常闭触点穿在自己的线圈上接到电源上会出现什么结果?

楼主(2012-09-24):
求解:接触器自己常闭触点穿在自己的线圈上接到电源上会出现什么结果?
而在PLC的输出继电器上又会有怎样的结果?会稳定吸合吗(循环扫描的问题)?

网友A:
接触器吸合后又断开,断开后再吸合,就这么反复着动作!

网友B:
线圈的电了,触点断开, 线圈失电了,触点闭合, 1楼说的是对的,自己也可以接电看看呀,

网友C:
做个实验,那会增加你的兴趣嘿嘿

网友D:
直流电铃就是这样接线的。

网友E:
当你用接触器这样接的时候,接触器会不停的吸合断开,接触器的常闭点,也会不停的闭合断开,但常开基本不会闭合。你不信可以自己去试,这是因为接触器或者按钮都是这样设计的,在动作的时候都是常闭点先断开,过段时间常开点才闭合。所以当你用接触器那样接的时候,因为再常开点还没闭合的时候,常闭点已经断开,接触器就失电,接触器在弹簧的作用下复原。

网友F:
7楼的解释的不错

网友G:
这个接法,可以称作“电震”

网友H:
除了电铃这样可以,别的谁这样接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H:
除了电铃这样可以,别的谁这样接呀
93年自制电鱼器这样用过

网友I:
为考验其它电子设备的抗干扰能力,曾用此方法,220V接触器串自己常闭,故意制造电火花,结果隔壁房间的设备数字显示就乱跳

网友J:
呵呵,曾今试过,结果搞得窑炉的火枪乱开

网友K:
楼主啊,你想干嘛?

网友L:
会形成振荡,如果接电动机的话,接触器的主触点会在几秒内烧毁

楼主:
那请问在PLC内部输出继电器上这样接法会有什么情况?一个扫描周期接通下一个断开,再下一个有接通?那如果在其输出继电器上接个接触器,那接触器不应该会震荡吧》?因为扫描周期是非常短的。请教。。。

网友M:
吸合断开的频率应该是1\50s

网友N:
哪个车震不过瘾来个电震

网友O:
这样接是会形成振荡的,我以前做过一个类式接触器的东西,使其产生振荡,把直流电变成了交流电。

网友P:
版主厉害,还电震呢

网友Q:
电鱼机就是用的这种振荡原理,将12VDC变成高压交流电的。

楼主:
23楼求解啊,大神们。。。。

网友R:
1楼说的对

网友S:
试试就知道了                  有试过的么            没有实际用处啊

网友T:
引用 楼主:
那请问在PLC内部输出继电器上这样接法会有什么情况?一个扫描周期接通下一个断开,再下一个有接通?那如果在其输出继电器上接个接触器,那接触器不应该会震荡吧》?因为扫描周期是非常短的。请教。。。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我试过用晶体管输出的台达PLC编写一个步进驱动程序,输出没有接步进电机,是接一个小型继电器,频率从几HZ 到 10KHZ,继电器工作状态很有趣。
在几HZ,就不用说了,能听到:嗒、嗒、嗒、嗒的声音,频率越高,声音越快
当达到50HZ以上时,基本听不到嗒、嗒声音了,只有:吱。。。。。 的声音了。
频率越高,声音越轻但越尖。

假如PLC一个扫描周期算它10ms,那么频率应该是100HZ,如果接在继电器上,那继电器会发出:  吱。。。。的声音
但继电器再接接触器,估计接触器不会动作,因为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根本来不及接通(这个我没试过哦)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