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六个开关控制一个灯怎么接线

楼主(2012-09-24):
六个开关控制一个灯怎么接线

网友A:
问题描述细致点,是什么样的开关,几组触点,NO NC???

网友B:
需要怎样的功能?请详细说明

网友C:
肯定就是六个开关控制一个灯头嘛,然后不管哪一个都能让他亮,也能让他灭,百度一下,多地控制电路就O了。

网友D:
是否在亮时按任何一个可以灭

网友E:
就按那个楼梯开关一路串下去就好了。

网友F:
http://wenwen.soso.com/z/q213535673.htm

网友G:
双控开关串联就实现了,N多个开关控制一个灯都可以

网友H:
是要这个么

网友I:
楼上的图学习了

网友J:
梅兰日兰的开关包装上就有8楼的电路

网友K:
8楼的挺你

网友L:
8楼的双刀双掷开关K3实际中用的不多

网友M:
要用三个三联开关,两个双控开关,

网友N:
用六个串起来

网友O:
力挺8楼
接线端子 www.nachi.com.hk

网友P:
楼控的电路

网友Q:
引用 网友H:
是要这个么
楼主强啊

网友R:
楼主能具体描述下使用的地方么?

网友S:
一个继电器单按钮启停就搞定啦,100层楼都没问题,干麻想的那么复杂。

网友T:
应该是个串联电路

网友K:
楼上的学习了,谢谢

网友U:
只要加装一个继电器就可以了,扩展的空间很大的。

网友V:
八楼正解,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