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器C235,C236不能置位,怎么回事,怎么处理

楼主(2012-09-24):
请高人帮我指点一下,为什么我用的高速计数器比较置位指令不能置位。程序如下:
S0中Y0脉冲RST C235,C236,M0,M2
S11中2个高速计数器在Y4接通后开始计数,但是有的时候C235计数超过设定值也没有动作,有的时候M0动作了,也跳转了但是下面的通讯程序不能发送,电机一直在转。但是有个特点就是我把电源拉掉,在重新打开,PLC彻底复位这个程序可以稳定运行到最后一步。想来想去想不通。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楼主:
今天试了很多次,都是同样的结果,拉电复位以后,运行OK,但是第二次运行就不行,会有2种情况,第一种是M0没有动作,高速计数器记过了头还在运行,第二种情况是高速计数器有响应,但运行到了S12,没有发送数据出去。

楼主:
请高手指点!谢谢啦

网友A:
不是很熟悉SFC,不成熟的探讨一下,你的M0上升沿脉冲触点换成常开点试试,感觉的你的这个程序不稳定是由于时序问题造成的

网友B:
是不是应该把高速计数器和高速计数器相关指令放入初始化里面,你试一下吧,感觉这样应该会稳定

楼主:
找到原因了,呵呵,谢谢各位。主要原因是高速计数器频率太高,M0上升沿脉冲很短,导致系统不稳定。后面加LD M0 OUT PLS M20 ,使用M20作为转移条件一切正常,非常稳定。
下载积分:+1(大不列颠不癫) 感谢分享!
工控威望:+3(ymmfa) 恭喜解决

网友C:
学习 很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