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72/173 SFC程序指令请教

楼主(2012-09-24):
DIN W000L,M2400,这个指令怎么知道M2400是代表16位数据型还是32位数据型呢?
是不是W000L,后面有L就表示32位,没有就是表示16位。

网友A:
wool 中L表示低16位,如果是h表示高8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wool 中L表示低16位,如果是h表示高8位
L不是长数据型吗?那如果表示低16位,那么怎么才是3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