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输设置

楼主(2012-09-25):
用GX软件,也是写入模式,点击[在线],在点[传输设置]点不了,呈灰色状态,但我在设备管理有COM口,大位们说说原因了
承接:
设备改造维修15161680303

网友A:
首先用菜单【windows】----【close all windows】关闭所有窗口,看看是否就好了

网友B:
改成写入编程模式,你在监控模式
文件下拉菜单

网友C:
除了楼上二位所说方法外,也有可能你的软件安装成监视专用了

楼主:
1楼正解,按1楼的试了下,好了,谢谢
承接:
设备改造维修15161680303

网友D:
这个只要有仿真的话,点仿真,等仿真输入结束后,再退出仿真就可以进行传输设置了

网友E: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