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5):
现用一款omron的2A固态继电器控制15W的东方马达调速电机,近期频繁出现运转过程中马达不动作现象,更换固态继电器后正常,但再运行一段时间故障再次出现,
继电器返回OMRON检测确认烧毁。
东方马达控制器为交流,我现在用固态继电器控制一根火线,零线没有经过固态,请教这样接法是否有问题。
另外我做过一实验,用两个已烧毁的固态继电器分别控制火线和零线,结果马达能正常运行,运行了20天无故障。
我还做过另一个实验,使用快达固态继电器,也是控制一根火线,到现在1个月了没有出现故障。
请教各位前辈,帮忙分析下故障原因

网友A:
固体继电器怎么才算烧毁?烧毁的固体继电器?已烧毁的固态继电器分别控制火线和零线,结果马达能正常运行
不明白你说的意思

网友B:
测一下你马达运行时电流多大,固态继电器是无触点接触器,要选择马达专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C:
固态继电器耐压不够,用耐压400V的试一试。

网友D:
同意3楼意见。。。同时注意电流的计算。

网友E:
固态继电器最好不要用感性负载

网友F:
换个10A的吧价格贵不了多少余量大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