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5):
有那位大侠做过 计量系统吗? 也就是低压进线总柜中电流 电压 功率因数 三相平衡 用电量 用电脑显示出来 可以是以太网 485通讯 有的说下 很想学习一下 !联系QQ673213707! 可以发资料给我 谢谢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数据采集器用的什么?

楼主:
数据采集 我想都用变送器 电流表送器。。电压。。。。等等 关键是软件文内的设置 还有接收这些信号(毫安 电压)如何显示到电脑。。。又怎么通过电脑网络。。实时监控! 谢谢
每天一点点

网友B:
到变配电站内看看就行了,包括远程抄表,停送电。。。,GPRS数据通讯等都有了。

网友C:
用带通讯的多功能仪表就行。

网友D:
就采集记录吧,这个应该很好做的吧!只是信号类型不一样模块不一样。

网友E:
电能计量系统都是通讯采集的,你可以找电能计量模块的资料看看
本人长期兼职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上位机组态编程,人机界面HMI编程,工业通讯网络,设备设施物联上云(IOT),数据采集,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上位机代写服务,系统集成、节能改造等项目,CAD出图。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期待与你的合作,联系电话/微信:15875502770

网友F:
这个我搞过啊,用电量采集智能模块,用总线连接到电脑上,再用组态软件做上位机,比较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