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库文件的提问,请用过的朋友指教

楼主(2012-09-25):
我现在要处理7个模拟量输入的数据,是不是要编7个类似的处理程序啊,这样的话太复杂咯,听说过库文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建了一个库,如果多次调用的话就发生紊乱了,
请高手指点,处理这么多模拟量用什么方法最好,用库能不能行得通?

网友A:
是的,用库比较简洁,只需要调用库文件,绑定对应的模拟量地址即可

楼主:
兄台QQ多少啊
我自己做的一个库不能多次调用啊,调用两次以上就混乱了。。。。我7个模拟量不会要做7个库吧

网友A:
调用两次不行的话,你的库有问题,应该要注意避免使用全局变量

网友B:
不是清楚你做的库内容,模拟量输入西门子标准库里现成有fc105,当然自己也可以做。只是多次调用自己做的库后,数据出现错误一定是你的库有问题了。

网友C:
你的库有问题。

网友D:
这个是西门子标准的转换库:

网友E:
不知道你建的是库还是子程序?

网友F:
做个子程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