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整流橋問題!!!!!

楼主(2012-09-25):
小弟有一台設備上的整流橋壞掉了,原型號是:S25VB60,結果採購幫我買回來的是:KBPC5010,哪位師傅可以告訴我這兩個可不可以代用,并請詳說一下why?

网友A:
完全可以,KBPC5010的输出电流和耐压都大于S25VB60,只是耐温差点

网友B:
桥式整流器的参数有三个,1耐受电压、2最大电流、3温度指标。看你的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