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模拟量输出显示问题,请帮忙……

楼主(2012-09-25):
我用了4个4AD的模块用于温度显示来用
但有一个感温棒刚接好时是有温度显示的,但过会或半天又是0了,重新拔下来再插上去又有温度显示——另外我用的是屏蔽线
请问下是什么问题造成这样的,干扰吗?还是其它原因,我怎么解决???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网友A:
是4AD-PT,4AD-TC,还是普通的AD + 变送器?
每路都这样吗?
如果距离不是很远,和干扰关系不太大。
要想排除这点,可以在近距离接一个,长时间观察。
必要的时候可以只装一个AD模块测试。
通过排队法找到问题是出在模块,或是探头,或是变送器,或是接线上的
现在AD模块假的很多,问题出在模块上也有可能

楼主:
4ADTC的,只有第三个回路不正常,当不正常时,有个接头处是用航空插头,当不正常时我就重新拔下再插上就好了,然后显示0了。
后来我直接将感温棒接在模块上但也不显示……
难道模块坏了?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网友A:
如果直接将感温棒接到那个通道上,也不正常,很可能是模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