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步进驱动器的问题

楼主(2012-09-25):
我公司有十台西门子802S/C的数控系统,由于停机时间太长,开机时型号为6FC5548-0AA00-0AA0的步进驱动器烧坏,我更换同型号的步进驱动器后,电机的啸叫声很大,不能正常工作,接线都是正确的,请问那位高手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要改什么参数才对?有的我把电机换了又能正常。但不可能电机也换了是吧?那不是老板亏大了?知道的高手希望尽快回复,在此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是分比值的问题,即单位脉冲数量旋转的角度,哮叫可能是分比值过小的原因,将新的驱动器拨码开关和老的同样位置应该可以解决。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B:
啸叫声大肯定是你的输出脉冲频率太大了,你的驱动器看看有没有细分的功能,看看拔码开关是几分的。

楼主:
谢谢2楼没有细分,我那几个电机更换,碰到一个不叫的,能用了。我问西门子售后的说我线接错了,我没办法只好这样做,呵呵!

楼主:
但现在有个问题是系统显示上步进驱动有进给可是实际没进给,这个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A:
步进电机一般开环控制,显示上的进给说明PLC已经发出了脉冲,实际没进给是电机并没有转动?一般驱动器上有个禁止信号或者允许信号,作用是阻断或允许接收脉冲,查一下线路有误不。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