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PLC加个感应开关会不会对程序有影响

楼主(2012-09-25):
我要给机器加个安全罩,打开安全罩是要锁住其中一个带切刀的汽缸。不知道可行不?
学习经验

网友A:
不会的。但你还要写个程序进去

网友B:
引用楼主hlyhfj于2012-09-25 19:44发表的 PLC加个感开关应会不会对程序有影响 :
我要给机器加个安全罩,打开安全罩是要锁住其中一个带切刀的汽缸。不知道可行不?
安全罩的接近开关常闭串在plc的输出控制到汽缸这个回路中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C:
怎么会呢,

网友D:
加10个都可以前途是PLC的输入点还有,程序要修改编写。

网友E:
不需要经过PLC,如果是机械式限位开关直接串在电磁阀线圈回路上就可以了,若是无触点检测,再加个中继,串上就可以了。

网友F:
加两句程序就可以啊

网友G:
工艺允许可以 有些工艺不允许搞不好要扰乱程序循环

网友H:
加在你电磁阀的线路上面

楼主(2012-10-30):
谢谢大家了,我把感应开关接在电磁阀上可以了
学习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