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欧姆龙PLC《 INI》指令的使用

楼主(2012-09-25):
请问高手 我用欧姆龙PLC控制伺服分角度加工工件(循环加工),请问PLC会不会保持脉冲当前量并带到下一个循环中。
分度指令(@PLS2 #0 #111 D110 D116)
我用(INI #0 #2 D0)是否可以让plc以任意停下来的位置为零点,即每一次都是从零度开始分度 。D0、D1里面我没有输入任何参数
交流学习

网友A:
d0d1要为零

楼主:
谢谢,d0/d1我没输入参数,应该是默认为0
交流学习

网友B:
INI应该为#0 #3 0 #3是直接停止脉冲 0是变更当前值为0

楼主:
好像后面的零没意义
交流学习

网友B:
不写 程序也不能用啊

网友C:
帮顶了,没做过复杂的程序。

楼主(2013-01-08):
我在机器上验证了(INI #0 #2 D0)可以让plc以任意停下来的位置为零点,即每一次都是从零度开始分度 D0、D1里面可以不用输入任何参数 前提是之前没用过这几个存储器
交流学习

网友A:
立即变更!

网友D:
数据变更和脉冲输出停止二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