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乘法指令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2-09-25):
如图,为什么第一排D1为2565984,而第二排为10080.请教师傅大哥们。。。。。。。。。。。。
上班=上坟
!!!

网友A:
十六位乘法得到的结果是32位的
,所以第一行乘法的结果是存放在D1和D2中的
下载积分:+1(xcw) 多谢

网友B:
MUL 结果是32位,占D1,D2 两字。DIV 结果放D2地址就有冲突。
126 X 80 =10080 转成 16进制为 H2760,D2=39 转成 16进制为 H27
D1,D2构成32位 H272760 ,转成10进制等于 2565984
把DIV后的D2改到无冲突地址就正常了
下载积分:+1(xcw) 原来啊,多谢了

网友C:
楼上回答很好
在用MUL DIV这些指令的时候,要空出二个D来,D0 D2 D4 D6这样用
如果是DMUL DDIV 要空出4个D来
多谢站长

网友D:
MUL D8030 K80 D1
DDIV D1 K255 D3
DADD D3 K20 D5
下载积分:+1(xcw) 楼上站长不是说了吗,用 ..

楼主:
多谢几位大师傅的回答,小弟知道了啊
上班=上坟

网友E:
尤其新手要注意了

网友F:
支持一下2楼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G:
2楼说的非常正确,学习了

网友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