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5):
      在这次检修中,发现一MCC室里的控制电源出了问题,控制电源来自隔离变压器,N端对地电压为零,L端对地电压为230V,L与N端电压为230V,根据隔离变压器的原理,L端,N端对地电压都应该为零,就怀疑是不是N端某处有接地的可能,用摇表和万用表测量L端和N端对地的绝缘都是好的,检测控制回路的外部接线也没能接地现象,最后没得办法,就一个一个的控制回路加入控制电源来试,问题出现了,每加一个控制回路进来,N端的电压在升高,L端的电压在降低,把全部的控制回路都送电,发现N端对地有160V,L端对地的电压只有70V了,控制回路中只有接触器,其它的都是些接点,现在扩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成这个结果的,还有就是我们公司隔离变压器出来的L端和N端对的电压都有,正常的情况下基本是平分的,这种现象正常不?

网友A:
学习,待大神的出现

网友B:
还有就是我们公司隔离变压器出来的L端和N端对的电压都有,正常的情况下基本是平分的,这种现象正常不?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C:
把变压器断开。对地测量,如果正常,说明控制回路中,有对地短路。不过也要考虑,二次电阻哦

QQ980347789

网友D:
应该是隔离变压器质量问题(可能没有屏蔽层),也有可能是接地线性能不良,应该是感应电压。请看图片:

由于隔离变压器一次侧线圈与二次侧线圈间有电容影响
因此,一般质量好的隔离变压器一次侧跟二次侧间都有屏蔽层(如果是单屏蔽,侧有一圏不短路的铜皮,如果是双层屏蔽那么是二层)。
我碰到过的都是单屏蔽层,一圏不短路的铜皮引出一根线,专门接在地线上。

如果1:1 隔离变压器接在220V电源上,输出端二根线上电压平分(都是110)
那么我们的普通降压变压器,输出端也要有110V(或其它任意电压),那不要触电?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E:
我们车间的也是5楼说的那种两条分别对地110V

网友F:
应该是感应电压不知楼主输入和输出绕组之间电阻达到几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