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工计算的问题

楼主(2012-09-25):
请教有一个电工的问题,不太明白怎么计算 ,题意如下:
有一个加热箱,需要用3个电炉丝给它加热,也知电压为22OV,其中第一电炉丝的电阻是7.56欧,第二个和第三个电炉丝的电阻为4.32欧,现在我接线的时候不知道是并联和串联的话它们分别功率的大小,所以想怎么计算串并联的各自功率,谢谢哪位好心人解答。

网友A:
2楼说得好,如果电压为380V的是380*380=144400/电阻=功率

网友B:
赞二楼,一楼方法不可行

网友C:
楼主测得的电阻是冷态电阻吧
电炉丝的温升会改变电阻值。
一般电热丝功率都用: P=I U 来计算 ,如果用电阻计算,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