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有能者急救啊,,多谢,,,困苦中,,,

楼主(2012-09-25):
问题1;FX1N-60MR中y0,y1无法发出高速脉冲来驱动步进驱动器,输入x0后y0启动过一段时间断开,但是步进电机只有声音不转动,前提步进电机接线细分没什么问题,因为换成FX1S的PLC,步进电机就可以转了,请问为什么,,好困惑,,急急急,,
问题2;FX1N-60MR型号的PLC可以驱动FX2N-1PG的定位扩展模块吗,,,大侠指教,,

网友A:
MR?继电器输出能发脉冲吗

网友B:
用MT,MR继电器不能发高速脉冲
学习!!从点滴做起!!!

网友C:
MR发脉冲~~~~~~~~~我想跟你学学这脉冲是怎么发的呢???~高手

网友D:
换成FX1N-60MT的。

网友E:
呵呵!!!! 人才。还没见过继电器发脉冲的。

网友F:
要换成晶体管MT的才可以发出高速脉冲

网友G:
是不是Y0输出点坏掉。

网友H:
也可以把继电器改为晶体管,1N是可以扩展模块的,1S就不行。

网友I:
继电器发脉冲,频率一高就没动作了。

网友J:
想把继电器累死

网友K:
楼主真是高手。MR发高速脉冲

楼主:
有没有一些牛B的,不像楼上的某些傻B,Y0,Y1端子不可以驱动步进电机发高速脉冲吗, 还有FX2N-1GP能不能配FX1N-60MR,说明书上貌似没有啊

楼主:
不知道的别回

网友L:
楼上的兄台,别出言不逊,MR的是继电器如何输出高速脉冲?
楼主,在论坛有帖子讨论过改造后可以输出!你可以去查找 一下!

网友M:
人家已经说了 加了个脉冲模块了 大家这样用过吗?

网友N:
选晶体管输出的PLC

网友O:
mr 也可以啊
低速的可以 比如10pps

网友P:
FX1N和FX1S都是MR吗?

网友Q:
MR输出型 把Y0 /Y1 的继电器拆掉 焊电阻上去就可以发脉冲 驱动步进驱动器了。
OK 的

网友R:
这个是继电器型的。发布了脉冲。

网友S:
MR是继电器输出不能发脉冲, 只有MT才可以,更换MT

网友T:
用1PG就可以了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U:
不能省那一点钱呀·会搞死人的!
还是去买了MT的···很安逸的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