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有没有检测空气压差的可以通讯的表

楼主(2012-09-25):
小弟想检测机器里面比外面大气压高多少压差,并通过PLC来控制机器工作与否?
要么两个表作比较,要么搞一个压差表,有哪位朋友推荐个这样的表?
谢谢各位

楼主:
压差的话在20Pa以内

网友A:
负压表有 即真空表 品牌是日系的 不多说!

楼主:
真空表好选,正压表或者压差表不常见

网友B:
问一下SMC!更专业!
一定有你想要的产品!

网友C:
差压变送器都可以,Rosemount3051变送器

网友D:
我用过 用在防爆箱内的,是北京的一家,

网友E:
一般传感器的压力参考值就是大气压值,所以这个太常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一般传感器的压力参考值就是大气压值,所以这个太常见了
人家是20Pa,很小的值,一般压力开关是0-1M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