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s服电机可以用于力矩控制吗,接线和程序与位置控制的差别在哪里?

楼主(2012-09-25):
各位大侠:私服电机可以用于力矩控制吗,接线和程序与位置控制的差别在哪里?
秦汉

网友A:
有,伺服本来就有速度 扭矩 位置三种模式

网友B:
有些是可以的,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网友C:
可以用模拟量,或者用通讯的方式给定力矩值。

网友D:
支持三楼去,通信里面位置,力矩,到位信号=== 都可以设置

网友E:
有些伺服分简易型和标准型,区别就是除了位置控制,标准型多出速度 力矩控制。

网友F:
手册中都有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