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这电机哪里有的卖,网上都搜不到厂家

楼主(2012-09-26):
描述:22
这是电机图片

网友A:
大型一点的五金店都有的,卖电钻之类的店大都有

网友B:
安装尺寸和功率转速等一致的电机好找(转速稍有差异没啥影响吧?),同品牌的不好找。
考虑替代。

网友C:
实在找不到可考虑国产化,YEJ100L1-4,基座可能要盖

楼主:
这个是用在加工设备主轴上的,是个变频电机,转速7000转/分,这台电机使用下来是可以的,
之前用西门子的变频电机发现噪音和震动比较大,加工件光洁度上不去
后来用国产变频,震动是小了,但工件吃刀的时候,力矩减小的厉害,导致转速降的厉害,最终还是影响光洁度。

网友D:
没什么特别的,后面多了个独立风机,转速、功率、底座相同的话可以更换

楼主:
安装、尺寸这些都没有问题,就是力矩和震动,现在都换了两个电机了,都不敢轻易下单购买,
所以按最原始的办法,参照样机买个一模一样的。

网友E:
引用楼主langman于2012-09-26 08:32发表的 帮忙看这电机哪里有的卖,网上都搜不到厂家 :
[attachment=93022]
这是电机图片 [attachment=93022]
就是一个普通电动机;只要中心高度一样;功率差不多;底座一样;轴径一样就可以了;这个电动机是南京生产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F:
换个城邦的试下。2.2的大概一千多。

网友G:
转速可考虑用 变频来控制 转矩通过参数设定来实现
另外,就考虑安装方式了
我们厂里 打磨机SEW的 原产7000多 国产改造800元电机+1600元变频

网友H:
好一点的品牌电机,代替一下,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I:
这好像台湾产的,你哪旧的哪去修一下,找家修电机技术好点的应该可搞定。

网友J:
光洁度上不去的确跟转速有关,换个FE的变频器吧,我这很多主轴变频电机都是用它12K到20K转

网友K:
铭牌上不是转速在1400-1700转吗?怎么说是7000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光洁度上不去的确跟转速有关,换个FE的变频器吧,我这很多主轴变频电机都是用它12K到20K转

除了转速还和外部震动干扰有关,变频器和样机一样的,没什么问题,之前试过两个电机
一个是西门子,一个是国产,西门子到达7000转后噪音震动较大,国产的震动噪音倒小,
吃刀的时候力矩不够导致降速。

网友L:
该电机是3相电机,2.2KW.   3相220v,50HZ时电流9A,1428R/MIN.           3相380v,60HZ时电流5.2A, 1720R/MIN
2010年台湾制造。      国产好的电机应该可以替代。
yaanlh

网友M:
电机是台湾生产的。没看到型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