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6):
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大侠使用过此功能,请不吝赐教!
事情是这样的,按照说明和程序样例编程以后,自动MV好像根本没有输出,输出只在0-7(可输出的变化范围是0-2000)之间变化,并且没有任何规律(也就是没有按照设定、反馈进行计算、输出)。
有比例常数、积分常数、微分常数、过滤器常数(这个不懂),之外还有什么对PID运算有影响的参数吗?
请多关照!

楼主:
请各位大侠斧正!
请多关照!

网友A:
我没用Q做过PID,只能提供一个手册给你参考
http://down.ymmfa.com/?id=237
  • 下载积分:+1(fredxia) 感谢!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B:
    正向用于制冷,设定是否有误?
  • 下载积分:+1(fredxia)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向用于制冷,设定是否有误?

    是的,我明白正向用于制冷,也不知道控制参数该怎么设定,只能大小都改变来试试。但是不能看到用运算结果。
    请多关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Q做过PID,只能提供一个手册给你参考
    http://down.ymmfa.com/?id=237

    我参照的就是这份说明书,今天将样例程序输入PLC,竟然也没有运算结果,自动输出MV也只是在0-7(应该在0-2000之间,并按照计算结果来输出的)之间无序变化。
    请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