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6):
请教压力传感器1-5V 对应 压力0-160KPA 的计算!

1-5V对应该模拟量模块400-2000线性!     一般常压下为100KPA  , 所以在程序上可以看到是模拟量是1407 ,这样1407/400=3.517 V电压,这是对的! 3.517/3.517*100=这样就得到了常压的!
              但是这样的一公式 在当压力抽真空是,电压抽到1V时用以上公式换算出来,得到28。4KPA ,所以错了,1V的应该是0KPA才对!

所以请教个人,公式错误哪? 该怎么算?

网友A:
应该要减掉400再算吧,1407-400=1007   1007/400=2.517=3.517-1,
一人助我,我助人人。

楼主:
感谢1楼,按你的说法,理论上算的过去了!我试试再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