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求教大神 松下plc 点动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2-09-26):
我去工厂请教师傅 他给我的点动控制 F172 的控制代码是这个H1000 0002 跟FPWIN编程手册上写的格式不一样啊
并且他设置的DT是100-108 说明书上说只用设置3个双字DT就行了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 求哪位大神帮忙

网友A:
点动用H0000002控制代码是不对的。
松下PLC只有FPΣ、FPX系列支持F172点动指令、使用时有两种情况 1、无目标模式。2、到达目标值停止模式。
控制代码内容如下

网友B:
那是新款PLC FP-X0 用的代码 2代表L
PLS+SIGN 正向on 反向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