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师讲解伺服电机编码器,以J3为例。

楼主(2012-09-26):
...............................J3 262144编码器,是不是只要设置成小于262144都可以。

网友A:
设置什么?编码器是固定在电机上的呀。
通常要设置的是齿轮比,J3有一个5号参数,很方便。设置成1000,就是一千个脉冲转一圈。设置成一万,就是一万个脉冲转一圈。
难道我又理解错误,5号参数是PA05 1转指令输入脉冲数

网友B:
楼主说的应该是编码器的分辨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