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请高手支招,二个PLC五路脉冲,再用一个屏设定参数怎么配置?

楼主(2012-09-26):
想用二个PLC五路脉冲,再用一个屏设定参数怎么配置?请高手指点,PLC台达、三菱都可以。
东莞市建诚淬火设备 电话:18924359136 QQ;493537786 详细地址请浏览我的主页:httP://www.dghxq.com http://www.dgjcch.com

网友A:
将两个PLC进行通信,再设定其中一个PLC为主站一个PLC为从站和HMI进行通信就可以了,两PLC之站有专门的软元件地址进行数据交换,

网友B:
为什么要用两个PLC,用一个就可以,加个脉冲模块就可控制多路脉冲

网友C:
可不是吗?才5路脉冲。10路脉冲也可以1台PLC啊。

楼主:
脉冲模块三菱的有没有
东莞市建诚淬火设备 电话:18924359136 QQ;493537786 详细地址请浏览我的主页:httP://www.dghxq.com http://www.dgjcch.com

网友D:
国产信捷和台达的1台plc都可以做的

网友E:
用信捷XCC系列即可,让其他品牌一边呆着去。
还有2轴插补功能

网友F:
用信捷的XCC-60MT十轴脉冲输出,汇川H2U-32MTQ 五轴输出。让外国货一边去。如果楼主想牌子更好一点的话就用永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