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位同仁来给看下这个问题

楼主(2012-09-26):
请问下哪家伺服精度最高。我控制的是1000脉冲走1MM 还有就是伺服马达是不是也有旋转角度。不是很懂

网友A:
日系 美系 欧系伺服都可以达到你的精度,伺服精度分电气精度和机械精度,电气精度绝对没问题,只要你参数设置得当,机械精度才是你要注意的,比如你用丝杆,同步带等。

网友A:
伺服可以做速度,位置,角度……都可以控制。

网友B:
你要设置好电子齿轮比

网友C:
设置好电子齿轮比 只要结构跟得上就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D:
机械可以加减速机,伺服可以把一圈的脉冲调的高一点呀

网友E:
大都可以做到,很多公司用山洋私服,个人觉得精度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