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6):
同程序用,研控YKA20609MA驱动器带86-110电机脉冲可以到5000K,转速正常

但用YKA2608MC驱动器带2HB86-65脉冲到只能到1500,转速慢得很,G一分钟大约10转左右吧。细分在20。

接线为
+5    +24V加2.2K电阻
PU   PLC Y0 加2.2K电阻
+V +24V
-V  -24V
AC  黄蓝两条线
BC  紫橙两条线
+A   红色
-A   黑色
+B  白色
-B  绿色
其它没接

楼主:
大神们帮忙看一下呵

网友A:
首先检查你驱动器上设置的工作电流与电机是否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检查你驱动器上设置的工作电流与电机是否匹配?

电机4A电流设置了4.2A

网友B:
是用松下的PLC吧,有的驱动器里还有单脉冲和双脉冲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用松下的PLC吧,有的驱动器里还有单脉冲和双脉冲选择。

是的,松下FPX-C40T

网友C:
电机不一样,肯定不一样,如果直流电压不是同一源,运转结果也会不一样,步进电机就是这样

楼主:
大神们帮忙呀

网友D:
你最好去问驱动器和电机的厂家,这个情况很难说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