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求三菱RS指令写16位MODBUS RTU通信的格式

楼主(2012-09-26):
有个设备老是通讯不上,很郁闷,求各位帮个忙

网友A:
你是什么设备呢,可以用ASCI码通讯咯,RTU的话校验和比较麻烦呢

网友B:
你的PLC型號?
MODBUS RTU若是用FX3U的話,很簡單
有專用指令可以幫你算出 CRC-16 檢查碼。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C:
一般而言,先在电脑上用端口测试软件调试电脑与智能设备的通讯,保证了发送/接收数据的准确性之后,再照样写到PLC程序中进行调试。
否则软/硬件都有可能出现问题的情况下很容易把人逼疯。

网友D:
RTU计算机连接,你用RS可以写吗?
RS写ASCII还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了,是设备说明书上的位地址不对,问过生产商之后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