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6):
请问各位笔记本装的什么系统,我电脑最近换了无数个系统,装三菱软件就是不行,装比较老的7.08.,联不上机,文件能打开,串口波特率不能改,点上下载软件自动关闭,装8.5英文版,打开软件进提示应用程序稓误,打不开,装8.86装一半失败,前段时间买来电脑自带的系统可以装,现在怎样换系统就是不行,不知各位用什么样的系统,能否帮忙一下

网友A:
我用的XP系统,系统之家下载个装上就可以了!装8.86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XP系统,系统之家下载个装上就可以了!装8.86没什么问题!

我也是在系统之家下的
下了好多个也装了好多个

网友B:
没有 遇到过

网友C:
引用楼主waitfor于2012-09-26 20:51发表的 三菱软件问题 :
请问各位笔记本装的什么系统,我电脑最近换了无数个系统,装三菱软件就是不行,装比较老的7.08.,联不上机,文件能打开,串口波特率不能改,点上下载软件自动关闭,装8.5英文版,打开软件进提示应用程序稓误,打不开,装8.86装一半失败,前段时间买来电脑自带的系统可以装,现在怎样换系统就是不行,不知各位用什么样的系统,能否帮忙一下

系统有问题;化10元钱买一张新萝卜家园光盘;安装一切ok.

网友D:
这个软件很好装的,见意楼主重装一下XP系统,装的时候要你打勾的都不要打勾,就OK了

网友E:
系统问题没碰到过.系统不要用精简版的!

楼主:
后来在系统之家下的预装系统XP
OK了

网友F:
没遇到过,来围观看解决方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