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装机横封封切位置老是不对是什么原因,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12-09-26):
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湿纸巾单片包装机横封封切位置总是不对,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标记检测的不准确呢
我检查了,也更换了,袋长是150mm,但是我要设置到160mm封切时才会好点,位置偏移才没有那么明显

网友B:
检查同步带和同步轮看看

网友C:
可以加个监测做比较进行自动补偿
感谢!

网友D:
放料和成型部分也要检查一下,步进不容易出问题的
感谢!

网友E:
增加补偿
感谢!

网友F:
有没有做pid?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