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X works2 块口令

楼主(2012-09-27):
各位大侠!谁有关于块口令解密方法!求指教!__谢谢litung前辈!

网友A:
不能解,解了程序就没了

楼主:
您已经解过?那岂不是中毒了。有没有破解的方法?程序我可以复制好多个,我试一试。想强力破解,可..也不会

网友B:
GX Works2的时序图怎么看呀?

网友C:
FB不用解密
就算有設定密碼,一樣也沒用
只防君子,不防小人的。
點一個按鈕,FB內部程式就顯示出來了。
就算有設密碼防看,也一樣可以顯示。
設密碼的功能,一般是給開發商用的,防止客戶端看到原始碼。
若程式是你自己誰的,忘記密碼,再密小弟。
若是要破解人家的程式,那就再說了。
感谢!可否指点一二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C:
己解決,煩請把標題改一下。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