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轴的问题,大家来看下

楼主(2012-09-27):
(无正文)

网友A:
你画的真像哈哈
不过我想你想法是可以的
jxh668

网友B:
用运动控制器做适当些

网友C:
深圳=电工?

网友D:
有点够呛

网友E:
是一个主轴带两个凸轮吗?凸轮曲线有没有变化?如果没有变化,可以用伺服内部的凸轮,如果有变化,就要用运动控制器了。

网友F:
有编码器就可以区分出凸轮啦,不过有编码器了干嘛还用凸轮?区域比较就是电子凸轮啦。

楼主:
凸轮轴是固定死的,凸轮轴是驱动机器部分的,我加编码器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凸轮区分出来。。。对应凸部分分别一个动作

网友G:
你做下试验啊,我估计没戏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怎么来设定开始的这个点

网友H:
用一个点来作为参考点,然后根据这一点来计算定位左右的参数应该可以实现。楼主要自己试试呢。应该还有更好的 办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