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驱动器报警

楼主(2012-09-27):
三菱伺服电机经维修后,一与驱动器通电运行就报警,驱动器型号为MR-J2S-B报警代码为51,编码器无问题,问电机维修厂家说是驱动器参数设置问题,但没修电机之前运行的很好,驱动器参数也没改动,修完电机后驱动器参数怎么就不匹配了?如果真是参数不匹配的话,有哪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哪些参数可能出现问题,先谢谢了

网友A:
看一下报警代码的解释,修改一下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B:
看电机的具体型号的!大多数是电机问题

网友C:
过载。电机问题。

网友D:
本应一套发往厂家维修;
就该现象来看仍是电机问题可能性更大

网友E:
根据报警代码内容,修改相应参数

网友F:
四个方面分析,最有可能的是:1编码器线问题 2编码器本身有问题 3电机坏了 4参数格式化一次。 都试了不行就把小日本的东西拿到街上去砸了
努力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G:
编码器坏

网友H:
是不是UVW没对好!

网友I:
找个电机试下